衬底接触孔的多少与latchup 的关系?

楼主(2009-08-04):
衬底接触孔的多少与latchup 的关系?
是不是接触孔一越少,越容易发生latchup ?
具体原理是什么?
请高人解答!!

网友:
当然,接触孔越少,衬底电阻越大,瞬态电流降在大的电阻上,容易开启寄生三极管,引起latch up

网友:
当然也不是越多越好。.
有一个容查范围...

网友:
接触孔多了可以降低latchup,通常会在版图空余的地方多加以接触孔.有些地线下面也会加一些.
接触孔多了,比较占面积.通常是在版图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多加接触孔.

网友:
你应该先从latch——up的原理来理解。。。。。。。。

打接触孔并不是盲目的打。。。。主要是为了防止衬底反偏。。。。。让地线更为的均匀。。。。。在模拟版图的艺术中讲的非常的清楚。。可以查阅

网友(2009-11-28):
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多点以减少阻抗。

网友:
2#是正解

网友:
接触孔多,寄生电阻小,压降小,PNPN就不容易开提导通,就不会latchup

网友:
我也学习 了。  楼主正式 讲述的好

网友(2010-09-28):
衬底电阻越大,瞬态电流降在大的电阻上,容易开启寄生三极管,引起latch up

网友:
。。。。主要是为了防止衬底反偏。。。。。让地线更为的均匀。。。。。在模拟版图的艺术中讲的非常的清楚。。可以查阅

网友(2012-04-23):
明白了,积累积累

网友(2016-09-21):
打得太多唯一个坏处就是可能把substrate noise引过来。。。所以要看你附近有没有sensitive的module,一般打多少会有一个guidline的,跟你附近有没有大管子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这楼讲的最明了了

网友(2019-01-22):
回复 网友A:

附近有大管子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