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 charge pump仿真的疑问?

楼主(2009-08-04):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PLL时遇到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我charge pump设置的电流为30uA,我单独对charge pump仿真时接了一个20PF的大电容来模拟charge pump的充放电,仿真可以达到我的要求。我把charge pump放入PLL中,然后计算了loop filter的值,loop filter的值为1p,0.126p,678K,仿真结果表明pll没在预期的时间内锁定,我观察了loop filter的充放电情况,没有达到30uA。我向请问一下大家,charge pump一开始仿真的时候就需要后面接入loop filter一起仿真吗?还是需要我减小环路带宽的值,使得loop filter的电容到达我单独仿真charge pump时使用的电容值呢?这样和Locking time的指标又有冲突了。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参考频率是多少?太高的话,cp可能会来不及反应,cp本身的寄生电容也会有影响,不过很小

网友:
再请教一个问题:你有仿过PFD+Cp的dead zone吗?怎么仿

网友:
你的LPF的C太小了,1pf远远不够,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算以下你的PLL 带宽,我估计你的PLL带宽都要赶上你的Fref了,

我建议你的C设计成200pF(个人觉得已经最小了),

或者你把Icp减小到4uA,然后C设计成80-120pF,

你的情况是PLL带宽太大,这种情况下,PLL一般是没有办法锁定的。

网友:
一般不用怎么仿真,你看下有没有deadzone存在就OK,看下Rise+fall time是多少,会不会出现deadzone就好了,一般不用单独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PLL时遇到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我charge pump设置的电流为30uA,我单独对charge pump仿真时接了一个20PF的大电容来模拟charge pump的充放电,仿真可以达到我的要求。我把charge pump放入P ...

LPF的设计极不合理,电阻值太大
你的参考频率是多大?环路带宽,相位裕度和预期的锁定时间是多少?实际的锁定时间又是多大?接入PLL后充分电电流不能达到30uA是在什么情况下,锁定后还是在没有锁定的时候?

网友(2014-12-10):
回复 网友A:

      向你请教 如何去用spectre仿真pfd+cp的deadzone呢

网友(2015-02-15):
学习一下,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PFD和CP 连在一起仿真,在所有温度+CORNER都使CP电流完全打开时的最小脉冲宽度就是满足条件的deadz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