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差分转单端电路?

楼主(2009-08-04):
大家来讨论一下,在模拟、射频电路中很多地方用到差分转单端电路,可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需要这个电路,直接取一路信号不就是单端信号吗?
如果需要放大信号,那么对一路信号放大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
我觉得使用差分转单端电路可以减小共模电平变化的影响

网友:
一路信号容易受干扰。采用差分信号能抑制共模噪声,偏置电路更简单。

网友:
因为后面可能是需要CMOS数字信号或者其他单端信号,所以需要差转单
差分电路有更低的共模噪声和共模抑制,直接取单端可能仍然包含一定的共模噪声,信号而且只有一半

网友:
因为四大天王要求你这样设计

网友:
呵呵 有意思
想过没有  如果差分输出接的负载你能保证一样么???
如果你只用一端,那么你能保证整个差分对还正常工作么??

网友:
5楼的说法~~~

网友:
双端输出增益是单端输出的2倍.

网友:
获得更好的共模抑制和load平衡吧,duty cycle也会更好吧

网友:
我感觉噪声的影响更重要。

网友:
这个问题太高深了。
我想单端输出增益是双端输出的两倍,其次使用差分输入可以有更好的噪声抑制和共模漂移抑制。
我们可以采用单端输出,但是单端输出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差分输入了,单端输入也足以了,你觉得呢?

网友(2009-09-16):
看你的系统的指标如何来分配和达到要求了
差动方式一般比单端方式有更多的优势,但是在应用中为了折中考虑,还是选用单端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
只用单端信号的话,你岂不是浪费了一半的增益?
或者是负载不平衡
仅作参考

网友:
嘿,不知道模电是怎么学的

网友:
一般走差分信号的都是高速数字信号,楼上的提到负载不平衡,是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只用一个信号,另一个不用的信号在远端被反射回来,会增加更多的噪声。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在射频电路中,一根信号线就是一个天线,即容易干扰别的信号,也容易受其它信号的干扰,这样用单端所能传输的信号就不能高,只能在中低频使用(一般<50MHz)),当信号频率大于100MHz时,这时差分信号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共模载压比较高,高频传输信号小),即不干扰别的信号,由不容易受别的信号干扰。 所以 ,在高频数字电路中 ,使用差分信号对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传输更高频率的信号。
在模拟电路中,主要是为了提高整个电路的输入共模抑制比,提高信号防噪声干扰的能力。

网友:
but i did not ask them to do this

网友(2009-10-17):
电流镜做负载的差分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差分信号转化为单端输出信号,这在拉扎维那本书中有叙述。电流镜做负载的差分对与cascode做负载的差分对很相似,只不过前者把负载的一个G和D短接了,有个差分对。这种电路会产生一个镜像极点,可能会导致系统的不稳定

网友:
主要是為了消除在差分訊號中的共模雜訊
單獨取一路差分, 那這單端訊號將函共模雜訊

网友:
我觉得这个老兄说的挺对的。

网友:
恩,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2010-12-12):
双端输出增益是单端输出的2倍.???

网友(2014-04-08):
5楼,赞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是开环比较器的应用吧
如果是闭环的话,应该是Buffer了

网友(2015-04-14):
差分主要是为了抑制共模干扰,转单端是因为后面的电路需要单端输入

网友(2016-09-22):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dutycycle 会更好?

网友(2019-03-15):
差分电路有更低的共模噪声和共模抑制,直接取单端可能仍然包含一定的共模噪声,信号而且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