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版图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小弟最近在画蛇形功率管版图,由于有许多栅伸出来了,如果对每一栅进行拉伸处理的话十分费时,有没有什么号的办法?

网友:
如果使用vituoso的话,里面有个stretch 命令,先“部分选中”所有要拉伸的线的一端,然后按快捷键,鼠标选中拉申即可。

网友:
可以直接用切除命令就好了(chop),把多余的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