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delsim调用altera库做后仿真-求助

楼主(2009-08-04):
这两天又是一筹莫展,在quartus中通过lpm生成了一个移位寄存器,准备在modelsim中做综合后的功能仿真和布局布线后的时序仿真,可是一直有问题:
# Loading novas.dll
# Loading C:/Modeltech_5.5e/win32/../altera_cyclone.houfz
# ERROR: C:/Modeltech_5.5e/examples/lpm_shift/par/source/houfz.v(19): Instantiation of 'lpm_shift' failed (design unit not found).
#       Region: /houfz
#         Searched libraries:
#             C:/Modeltech_5.5e/examples/lpm_shift/par/altera_cyclone
#             C:/Modeltech_5.5e/win32/../altera_cyclone
# Error loading design

为什么说:instantiation of "lpm_shift"failed(design unit not found)
我都把网上相关的帖子翻烂了,还是不晓得为啥?
以时序仿真为例说:
1,首先已经在modelsim中建立了altera的仿真库,名称为:altera_cycloneii,这个库里编译的文件有:
220model.v
altera_mf.v
altera_primitivies.v
cycloneii_atoms.v
2,其次在新建的project中加入的文件有:
lpm_shift.vo(综合后的网表文件)
lpm_shift_v.sdo(布局布线后的时延文件)
top_tb.v(testbench文档)
lpm_shift_modelsim.xvf(例化文件?)
编译都通过了,然后开始仿真
3,load design中,
design:选择top_tb
library:选择本project目录下的altera_cyclone库
sdf:选择project根目录下的.sdo文件
然后仿真,结果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t v c c

=============================================
 广州游戏机出售  广州枪击游戏机      游戏机公司

楼主(2010-03-04):
忽然想起来,很可能是后仿真的命令打得不对,需要加参数的,有待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期待高手作答

网友:
感觉都加了啊 平常都是这么仿真的 每什么问题
楼主还是检查下你仿真的命令 testbench里的例化层次关系等等

网友:
你选用的是什么器件,貌似选的器件和库不符,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