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环路拆坏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在运放输入点拆环  和在输出点拆环  结果应该是差不多?

我现在拆出来一个稳定  一个裕度不够

大家帮忙说说原因  谢谢啊

网友:
拆环路时候,1不能改变断点处工作点,2要考虑断点处负载效应

楼主:
终于等到好心人了

楼上大哥 是不是有种说法是一个电路 无论在哪拆 结果都一样。

2要考虑断点处负载效应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等到好心人了

楼上大哥 是不是有种说法是一个电路 无论在哪拆 结果都一样。

2要考虑断点处负载效应 是什么意思呢

好奇这种说法是哪里来的~, 负载效应就好比你拆车轮,不先拿个千斤顶顶住原车轮位置,那车子还不倒啊

楼主:
老大
sansen那书有说,理想情况环路在哪打开不影响环路增益。

那零极点没变,裕度也不变了?

那考虑考虑负载效应具体怎么做呢  你这比喻说的我越发感觉我是小虾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sansen那书有说,理想情况环路在哪打开不影响环路增益。

那零极点没变,裕度也不变了?

那考虑考虑负载效应具体怎么做呢  你这比喻说的我越发感觉我是小虾米了

你也知道是理想情况,这么讲一点意义都没有,负载效应很多书都有说,自己翻翻就OK了,直观点就是用一端口等效阻抗来等效原断点处的V/I信号

网友:
实际断开环路一般在运放的输入端断开,在仿真环路的时候,尽量不要改变负载状况和直流工作点。当然,理想情况下理论分析在哪里断开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