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如何驱动大电容负载

楼主(2009-08-05):
驱动大电容附载时,运放的增益/带宽性能为什么会下降?有没有什么比较直观的理解?
这是要通过修改buffer的设计来解决么,怎么理解buffer的作用呢?那么比如用共漏加电流源的方式是实现一个buffer,是不是要加大管子尺寸,两个管子同时加大吗?谢谢大家

网友:
发现楼猪不大喜欢读书

楼主:
时间不允许阿,所以只能从碰到的具体问题入手了。而且大家的经验之谈有时候比书来的准确

网友:
驱动大电容的时候,就相当于有个很大的电流源在输出端拉电流,通过反馈会使运放的工作点漂移。

网友:
还是先看书再做设计吧。基本功还是需要的。

网友:
推负载用的啊~电流万能,但要有效率的利用电流
就要学习输出级的知识

网友:
驱动大电容负载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下:

1)运放的结构如何?
2)极点分布,主极点、次极点在哪里?
3)从2)知道负载怎么影响相位裕度的?
4)如何解决

good luck!

楼主:
恩,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推挽输出。搞定...

网友:
直观的解释就是,小马拉大车肯定跑不快,所以要换大马(大电流),但是这个大电流要用的有效率(class ab)

楼主:
恩,不错的解释

网友:
学习中,用CLASS AB 结构,保证带宽和相位裕度。

网友A:
从零极点的角度考虑, 如果用一般运放去驱动大电容的话,在输出端所产生的极点就会比较靠前(运放的输出阻抗很高), 这样势必会影响你的GBW,所以要提高你的GBW,就要想办法将输出极点往远处推,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小输出阻抗,所以采用source follower输出架构就能将输出阻抗降低到1/gm,就可以驱动比较大的电容了.

网友:
class AB也有好几种结构,各有特点。 souce follow会损失输出电压范围,要求全摆幅的肯定是漏极输出,次级点大只能调输出级静态电流和补偿电容电阻啦

网友:
这位大哥讲的深入浅出,切中要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零极点的角度考虑, 如果用一般运放去驱动大电容的话,在输出端所产生的极点就会比较靠前(运放的输出阻抗很高), 这样势必会影响你的GBW,所以要提高你的GBW,就要想办法将输出极点往远处推,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小输出阻抗 ...

这个也满好的,谢谢

网友(2009-09-04):
引用 网友A:
从零极点的角度考虑, 如果用一般运放去驱动大电容的话,在输出端所产生的极点就会比较靠前(运放的输出阻抗很高), 这样势必会影响你的GBW,所以要提高你的GBW,就要想办法将输出极点往远处推,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小输出阻抗 ...

但是用源跟随器的话输出电平就会有损耗,如果我需要一个比较精准的电压,它要带一个1uF的bypass电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
1uF旁路电容?片外退偶用的吗?怎么这么大~~

网友:
need longer time to charge bigger capacitor, so the pole shift to lower frequency

网友(2009-11-16):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解释有哩,而且也满足模拟设计六边形法则,要折中.所以在工艺选择上输出及用bioplar比较好..

网友:
牛人一堆啊。。。

网友:
负载电容大了,主极点就更靠近原点所以P-3dB就会减小!!

网友:
得赶紧看看电路原理。发现电路原理很重要啊

网友(2011-03-02):
受益匪浅!!最近就遇到MFB滤波器里面有个大电容,环路相位裕度到那里一直都很糟糕,唉,愁死我了

网友(2012-06-13):
AD826  or   BUF634

网友:
使用AB类运放啊,驱动大的负载需要打得输出电流,AB类能提供大的电流也能保证效率是比较好的选择对于大容性负载而言

网友(2015-09-15):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不是输出电阻变小,GBW=AV*3db点=gm*Roeff*3db点,3db在外推的时候,增益在减小,这样能保证GBW不减小吗?

网友(2016-09-30):
感觉驱动大电容,如果用源级跟随器的话,功耗一直比较大,毕竟负责电容也不是一直要充电,但偏置电流一直是那么大。CLASS AB的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