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异常的问题,在飞思卡尔的mpc8313开发板上调程序,核是E300Core

楼主(2009-08-05):
大家好,我想问个powerpc的问题~我现在飞思卡尔的mpc8313开发板上调程序,核是E300Core~小弟我现在在加中断处理程序,看手册,不太清楚Instruction Address Breakpoint Interrupt (0x01300),这个中断是做什么的?~手册上是怎样写的:The interrupt is taken when an instruction breakpoint address matches on the next instruction to complete. The instruction tagged with the match is not completed before the instruction
address breakpoint interrupt is taken。与之有关的两个寄存器Instruction Address Breakpoint Registers (IABR and IABR2),我不太清楚这个中断的原因,和相应的寄存器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
这里人比较少啊?我知道E300内核大概中断和异常是: Machine Check机器自检异常,External Interrupt,外部中断,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外部中断,TLB MISS异常,ISI异常,DTLB MISS异常。DSI异常等等,我现在想做的是,相当于不用操作系统,在boot起来之后,我自己对每个异常和中断加异常和中断处理程序,当异常发生时,进入这些处理程序处理~
我看了下手册,E300大概有18个异常类型,所以我得大概知道每种异常机制是什么,异常处理程序然后做一些处理.
System reset
Machine check
DSI
ISI
External
Alignment
Program
Floating-point
unavailable
Decrementer
Critical Interrup
System call
Trace
ITLB miss
DTLB miss on load
DTLB miss on store
Instruction address breakpoint
System management interrupt
若我自己加异常处理的话,对上面的所有异常,不用对每个异常都加上异常处理程序,除非是要用到某个功能,比如说是Trace,Instruction address breakpoint等,我不知道VxWorks,或linux是不是对所有的异常都有相应的处理程序的~?
想和各位达人讨论和请教~

网友(2009-09-22):
用的是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