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路高手不吝赐教!!!有关门控时钟和行波时钟

楼主(2009-08-05):
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我的设计中做了一个分频器,时钟分频后送输出管脚,其它硬件电路送时钟,但是在分频器编译过程中说产生了门控时钟或着行波时钟,
我查资料说,门控时钟影响系统稳定性,前级分频不能做后级的时钟,但是我的分频是直接输出了,
请问我这样做,如果不对这个门控时钟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系统可靠性呢????????????

设计是采用altera的EP2C8T144,开发环境Q7.0,目的是输入时钟12M,锁相环倍频后24M,在通过计数器产生CCD所需各种时序,送给AD的像元时钟DATACLK,该时钟为1M,在分频过程中产生了门控时钟。

楼主:
补充:

下面DATACLK产生代码,两个计数器cnt_1M和cnt_LS都是通过24M分频至8M(采用时钟使能设计),再通过8M计数产生。
     DATACLKS:process(clk24M,rst_state)
      begin
      if clk24M'event and clk24M='1' then
         if rst_state='0' then
            DATACLK<='0';
           else
                if MODE="00" then
                   if ((cnt_total>="0000000000000") and (cnt_total<"0000000000000"+1120)) then
                       DATACLK<='1';
                   elsif cnt_1M="000" or cnt_1M="001" or cnt_1M="010" or cnt_1M="011" then
                       DATACLK<='0';
                   else
                       DATACLK<='1';
                   end if;
                elsif MODE="01" then
                   if ((cnt_total>="0000000000000") and (cnt_total<"0000000000000"+880)) then
                      DATACLK<='0';
                   elsif cnt_LS="1100" or cnt_LS="1101" or cnt_LS="1110" or cnt_LS="1111" then
                      DATACLK<='1';
                   else
                      DATACLK<='0';
                   end if;
                elsif MODE="10" then
                   if ((cnt_total>="00000000000000") and (cnt_total<"00000000000000"+1640)) then
                       DATACLK<='1';
                   elsif cnt_1M="000" or cnt_1M="001" or cnt_1M="010" or cnt_1M="011" then
                       DATACLK<='0';
                   else
                       DATACLK<='1';
                   end if;
                elsif MODE="11" then
                   if ((cnt_total>="00000000000000") and (cnt_total<"00000000000000"+1840)) then
                      DATACLK<='0';
                   elsif cnt_LS="1100" or cnt_LS="1101" or cnt_LS="1110" or cnt_LS="1111" then
                      DATACLK<='1';
                   else
                      DATACLK<='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CLKS;

这是warning:Warning: Found 1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Info: Detected ripple clock "CCD_Driver:inst|DATACLK" as buffer

网友:
我也很水,只会verilog,
弱弱的问一句, 你以上的条件表达式中的条件判断‘=’表示相等还是赋值?
我知道verilog是‘==’

楼主:
“=”是相等的意思,信号赋值用<=,变量赋值用:=

网友A:
分频后的信号在综合时不走全局时钟网络,只会把它当成信号来处理,如果用作时钟的话就会产生时钟歪斜。

一般不要用自己写的分频程序产生的信号作为其它模块的时钟。

你的频率不是很高,可以先不管警告,直接调试看看。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用PLL模块做,如果没有(如一些CPLD)就用时钟使能方式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后的信号在综合时不走全局时钟网络,只会把它当成信号来处理,如果用作时钟的话就会产生时钟歪斜。

一般不要用自己写的分频程序产生的信号作为其它模块的时钟。

你的频率不是很高,可以先不管警告,直接调 ...

您好!
我的分频后的时钟直接送到输出脚了,而没有钟控其它模块,请问这样的话,也会影响系统的可靠性吗??

网友:
不是时钟怎么会报时钟的warning,你再看看电路图中的那条路径呢?

楼主:
这是有关DATACLK走线的RTL图,两张图左右拼接就行了,

rf

rf

楼主:
该图接上图左侧

楼主:
上图的触发器ENA端接的是总时钟24M

网友:
分频之后加一级锁存,用最高的频率做锁存时钟

网友:
用12M锁相,生成24M,再分频后得到的1M,去片外做AD的CLK,那么该信号无疑必须输出至管脚。
建议将该1M经过1级锁存后,再输出至管脚,用24M做锁存时钟。。。。。。

楼主:
多谢各位,是我看错了,DATACLK又返回来,做了异步fifo的读时钟了,

1M应该没问题吧,也必须加锁存器吗??

网友:
直接分频出来的信号可以作为其他模块的clk,但是专业些就用锁相环,比较稳定。你后面可以不用锁存器,系统应该比较稳定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我的门控时钟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有了新麻烦,
图片是我加的一个dff,时钟端用全局时钟24M,D端接计数器分频出来的1M的DATACLK时钟,Q端过一个非门,接异步fifo的读时钟wrclk。

门控时钟的警告没了,但是又有了新的警告:
Warning: Found invalid timing assignments -- see Ignored Timing Assignments report for details

但是timing analyzing report里还没有红色警告,为何  为何  为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