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板卡插入电脑主板不识别????

楼主(2009-08-05):
各位大侠:
       我的PCIe板卡(采用的是Altera的CycloneII和TI的XIO1100)插入计算机后不能被计算机识别,从SignalTap中可以看到TX_DATA[15:0]和RX_DATA[15:0]一直在发TS1有续集,请问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板卡没有被计算机识别?亟待答复,不胜感激!

楼主(2009-09-04):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3-07-30):
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遇到过装在华硕的主板的电脑上,识别不了,装不了驱动

网友(2016-08-12):
回复 网友A:

   能问你下你的PCIE板卡不能识别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