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verilog 如何如何debug?

楼主(2009-08-05):
我用的是cadence 的ncverilog或irun仿真,可是systemverilog中的类或结构没法察看信号(除非打印出来),也不能用verdi察看。有经验的能告诉下一般是如何debug的么?谢先。

楼主:
没人回答啊? 还是大家都太忙了?

网友:
这个目前没有好办法,只有两个笨办法,当然,虽然笨但有效:
一个是楼主提到的打印;另一个是单步调试。

VCS最新beta版本(0912)可以用DVE查看transaction的波形,他们的FAE来推了几回了,我还没试过,不知道怎么样。如果好用,估计将来Cadence也会出这样的功能。

网友:
感觉90%以上的DEBUG都可以用打印LOG的方式搞定,实在搞不定就用DVE单步跑,不过我很讨厌DVE,感觉特别麻烦,不得已才有的。

网友(2012-03-08):
请高手回答!

网友:
我也来学学,帮助楼主顶一下

网友:
基本上就是看waveform和print log,从来没用过单步。

网友:
单步跑是没得办法的时候的选择。。。

网友(2018-11-11):
不到万不得已确实不会用单步调试,但是我这里看波形有一个周期多出了不必要的transaction,看log是在是看不出来怎么多出来的这一步,这个时候只能单步调试了

网友(2020-06-13):
我也有这种困惑,DVE的单步调试可以,调试systemVerilog吗?

网友:
DVE可以看到class,struct仿真时刻的值,可以采用单步调试
当然打印时最常用的方法
还可以把sv的变量拉到interface上去,可以直接看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