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荷泵锁相环的滤波器和VCO

楼主(2009-08-05):
在设计用于DC-DC的电荷泵锁相环时,滤波器能否用理想的电阻和电容?
另,VCO的设计,能否用理想电容来延迟时间?
谢谢啦

网友(2012-05-15):
理想电阻应该可以把。。反正在版图的时候只有 poly 电阻或者阱电阻 那些。。

电容如果用理想的太占面积了,所以只能用 MOS 电容连接的方式

个人理解,对错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