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icc用的各种库啊

楼主(2009-08-05):
最近在用icc布局布线,看到那些tf、tluplus、db等各种后缀的库,请教一下分别是什么东西。
ps:谁有icc的用户手册啊,传一个吧,谢谢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些东西的具体含义,user guide上面也没有具体说这些都是做什么的,介绍的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用icc布局布线,看到那些tf、tluplus、db等各种后缀的库,请教一下分别是什么东西。 ps:谁有icc的用户手册啊,传一个吧,谢谢了

.tf——technology specific information .tlu——Look-up table for RC; .itf——interconnect format; .db——Timing information(R, C, L) of IPs; 若tluplus file没有时,可 由Foundry给的.itf转成tluplus。

那个ICC UG好像在资料区有,你可以找找看;
我有200809-SP2的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f——technology specific information .tlu——Look-up table for RC; .itf——interconnect format; .db——Timing information(R, C, L) of IPs; 若tluplus file没有时,可 由Foundry给的.itf转成tluplus。 ...

请问怎么由Foundry给的.itf转成tluplus??

网友:
Is it ic-compiler from synopsy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由Foundry给的.itf转成tluplus??

用StarRC,在shell下用此命令就行:
> grdgenxo -itf2TLUPlus

网友(2009-09-04):
引用 网友A:
用StarRC,在shell下用此命令就行: > grdgenxo -itf2TLUPlus

这样啊,多谢赐教!

网友:
我建议你看看后端知识

网友(2010-04-06):
I need to study some backend also

网友(2010-09-19):
还是搞不清楚哎

网友:
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0-11-01):
回答的不错啊

网友(2011-03-28):
我也在困惑这个问题……

网友:
主要是frame view(lef)  和db (表述timing info) ,tech 是basic file,描述各层layer的rule与基本的电学特性,tlup是rc参数文件,计算timing用的。

网友(2011-05-09):
后端知识去哪里看啊!!!!

网友:
想学后端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2013-12-11):
涨姿势了~~

网友(2016-01-07):
回复 网友A:
菜鸟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