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帮忙,用cadence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我是用xmanager登陆linux工作站的,前几天用cadence在仿真,不小心踢了一下网线,结果电路图就自动关掉了,在termianal里面有一段提示:
   cellview(lnatest12) from lib(mylib) is saved in panic file (home/../schematic/sch.cd-)
to recover do
dbopen panic cellview(..  lnatest12/schematic)
all the saved panic files were logged in panic.log in your home directory.
然后这几天编辑电路图的时候,用快捷键x保存电路的时候,当时保存了可以仿真,但是关电路图的时候又会出提示框要求保存,如果不重新保存的话,原来的电路就保存不下来。
今天仿真电路的时候,cadence自己关掉了两次,还是在terminal里面出现了与前面类似的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解决?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服务器重启一下就行了,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呵呵 一般重启就没有问题了
cadence 软件系统太大了  服务器运行时间太长,遇到的故障太多难免出问题。
如果你没有权限那么试试,从panic文件中恢复你的电路图
这个是cadence的保护机制 类似于word的自动恢复文挡功能

网友:
服务器装vnc好了,这样用就不会自动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