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ligned and Mixed-endian Data Access 何解?

楼主(2009-08-06):
最近在看arm1176jzfs_r0p7_trm,中第四章节Unaligned and Mixed-endian Data Access Support,有这样一段描述The processor executes the ARM architecture v6 instructions that support mixed-endian
access in hardware, and assist unaligned data accesses.请问mixed-endian access和unaligned data 是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
mixed-endian: 支持big-endian and little-endian
unaligned: 非对齐模式,一般处理器访问memory有word, half-word对齐要求,V6对此可以无要求。

网友:
去百度搜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