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ulticycle设置问题

楼主(2009-08-06):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我一个模块用10M的时钟控制FIFO读写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切换到40M的时钟去读,40M的时钟是10M经PLL倍频得到的,切换只用了一个多路选择器。
当40M时钟读完一段数据后,由40M时钟给出一个度结束标志(4个周期长度)给10M时钟判别模块,生成多路选择器的时钟切换信号,来切换到10M时钟读取FIFO(切换信号都是10M时钟产生的)。

现在的问题是10M的时钟的建立时间很难满足,40M的时钟的保持时间也很难满足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要设置Multicycle,我对Multicycle不是太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Multicycle怎么设置,请大家指教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10M的时钟的建立时间很难满足,40M的时钟的保持时间也很难满足”
???没有明白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是太清楚
就是从quartus的时序分析报告中,10M时钟我约束的周期是100ns,clk10M对应的clock setup 中slack为负值
40M的是clk40M hold 的slack为负

网友:
个人感觉不需要设multicycle,因为你的是有时钟切换的话,而且都是读,所以硬件电路中的路径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设那个40M时钟就可以了,10M就不要管了

网友:
你的10M、40M没有使用全局时钟网络,是吗?

网友(2009-12-01):
怎么理解multicycle

网友:
Path: select start point to end point
constrain this path for mutlicycle, in Synplify pro.

网友(2013-09-12):
同问一下,不知道还有人了解没?

网友(2017-05-31):
還是不懂啊~~~  有人在給明白的解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