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阶PLL与低阶PLL区别

楼主(2009-08-06):
目前只知道低阶PLL的稳定性优于高阶PLL,
不太清楚高阶PLL有哪些优点好于低阶PLL,
有知道者,给予详细解释!
谢谢!!!

楼主:
沉得好快,顶个!!!

网友A:
这个就得说说pll中的lpf的作用了。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pfd+cp的输出信号是与其输入的两时钟的相位差成正比的直流信号,该直流信号控制vco。锁定状况下,该直流信号恒定,也就是pfd输入的两时钟有固定相差,vco输出频率恒定。实际情况却是,pfd+cp构成了一个工作在reference频率的采样系统,其输出信号不仅含有期望的直流信号,还有reference频率及其谐波的高频成分,这些高频成分是不需要的,要用一个lpf来滤掉。lpf阶数越高,滤得越多。当lpf阶数不够滤的不充分时,vco输出频谱上会有reference spur。
一句话,采用高阶pll,优点是抑制reference spur,缺点是稳定性需要仔细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得说说pll中的lpf的作用了。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pfd+cp的输出信号是与其输入的两时钟的相位差成正比的直流信号,该直流信号控制vco。锁定状况下,该直流信号恒定,也就是pfd输入的两时钟有固定相差,vco输出 ...

非常感谢  scpuke兄弟的解释!!!

比Roland Best书中解释的要详细!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得说说pll中的lpf的作用了。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pfd+cp的输出信号是与其输入的两时钟的相位差成正比的直流信号,该直流信号控制vco。锁定状况下,该直流信号恒定,也就是pfd输入的两时钟有固定相差,vco输出 ...

说的很好,通俗易懂

网友(2011-05-14):
学习了 谢谢各位学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