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SMC.35工艺,500mA的电流,N管和P管的宽长比大概需要多少?

楼主(2009-08-06):
用TSMC.35工艺,500mA的电流,N管和P管的宽长比大概需要多少?

N和P得选取比例大概在多少? 有些啥选取原则吗?

求有经验的人,回答!?谢谢!

网友:
没有原则 length越长 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effect就越小width一般不能低于0.7 不然放不下contact

网友:
你有0.35u的工艺库么??有的话我正想要。设置宽长有一定的规律,要看管子用在什么地方,比如做电流镜用L大点好,可以抑制沟长调制效应,电流复制的更精确。

网友(2010-03-11):
能吧你那0.35u的工艺库分先一下吗?
wenjian0407@126.com

网友(2010-05-02):
depends on rds u need

网友(2013-01-27):
能把0.35u的工艺库发给我一份吗?
fanlong09@qq.com,谢谢!

网友:
有 model的话 自己算一吧~没用过 TSMC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