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C.35工艺,功率管宽长比例选取问题

楼主(2009-08-06):
N和P得选取比例大概在多少?有些啥选取原则吗? 求有经验的人,回答!?谢谢!

网友:
500mA?
very large current!
I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too.

网友:
用圆包形单元组成,看看每个圆包单元的rdson是多少!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问题描述得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POWER MOS的RDS(on),一般用多少m ohm/mm^2来描述,不同的LAYOUT不一样,可以向TSMC咨询。

N和P得选取比例大概在多少? 有些啥选取原则吗?

是得到相同RDS(on)  W/L的比例吗?

网友:
根据specific导通电阻RON(Ω.cm2)来设计器件元胞,得到电流密度J,在根据总电流来决定器件面积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问题描述得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POWER MOS的RDS(on),一般用多少m ohm/mm^2来描述,不同的LAYOUT不一样,可以向TSMC咨询。 N和P得选取比例大概在多少? 有些啥选取原则吗? 是得到相同RDS(on) W/L ...

这个地方的Layout非常关键,建议你效仿一下成熟产品,决定你的L,当然还有些细节,这里不方便说了。然后根据Rds(on)决定你的W。我想N P的比例最好是看一下你产品的应用环境,这个市场的leader应该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做过Analog switch的人都知道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