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哪位DX可以解释一下半带滤波器概念啊

楼主(2009-08-06):
或者给指一本好书也行,谢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看<数字信号处理>, 奥本海姆的, 其实几乎所有数字信号处理书都有类似内容的.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冲激响应中,有一半是0, 用这种滤波器计算效率很高(因为只有一半计算量), 适合实时处理. 通常原来进行抽取或者内插. 抽取倍数是2的n次方.

楼主:
谢楼上诸位!

网友(2009-09-20):
厉害,刚开始学

网友:
我也想学呀,呵呵

网友(2010-01-07):
没什么信息啊

网友(2010-05-07):
怎么这么多人都没有一个知道的啊 伤心

网友(2011-07-14):
LTE基带芯片里面有应用到这个·

网友:
通信领域用的比较多····数字信号处理的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