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不能够时序仿真?

楼主(2009-08-06):
我用FPGA板子EP2C8做数字滤波器仿真时用功能仿真的话能够得到结果,如果改为时序仿真锁相环就没有信号输出了,是不是锁相环不能够用时序仿真?请大家帮忙

网友:
应该可以吧!!!不过没有试过!

楼主:
前面说锁相环在时序的仿真情况下没有信号输出。
我总结了下原因可能是:锁相环设置输入信号clk是50M,输出是10M。而当执行时序仿真的时候我取的clk信号为100M,造成了与锁相环设置的冲突,所以不能够产生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