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um下电路设计的时候unCox upCox一般取多大?

楼主(2009-08-06):
0.18um工艺的UnCox=?  UpCox=?
一般电路设计的时候大约取多大?
比如tsmc0.18

我用的是 PMOS : 59    NMOS: 379
不过感觉误差还是很大啊

楼主:
考虑偏置后  仿真计算出来的PMOS的
upCox从360~550分布  感觉太大了

大家一般取多少?

据此计算出W、L后电路性能没有满足 很多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调试WL了哦
有什么建议吗?请教

楼主:
还有就是NMOS PMOS的lammda 在0.18um下一般取多大?

楼主:
特别是按照公式算好WL后,仿真发现结果相差很远。
于是怎么调整WL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管子相互牵制和矛盾,不知道怎么调试了。
往往调好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变差了;再调好另一部分,原来好的又变差了。

网友:
好像很少用ucox的值来计算w l值的,因为迁移率受影响的因素太多,这样子计算出的w l值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Un=0.07
Cox=7fF

楼主:
那么请教一下 你根据什么来求WL?
根据方程估算最初的WL的时候不是要用到ucox,如果不用,那用什么?

网友(2018-07-12):
回复 楼主:
请问版主,数量级是10的-6次方吗?

网友A(2021-07-0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萌新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帮帮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萌新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帮帮我吗?

http://bbs.eetop.cn/thread-8843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84323-1-1.html

感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