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atnet:boost在DCM和CCM中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9-08-06):
请教batnet:boost在DCM和CCM的稳定性问题

为什么boost型的DC-DC大都工作在DCM模式中,设计的时候也要保留一定的死区时间。

资料上说boost型的 EA 能在DCM下稳定工作就不能在CCM下稳定工作,在CCM下稳定工作的就不能
在DCM下稳定工作,but  why?
有CCM下稳定工作的boost吗?  给几款参考

网友:
呵呵,客气~

你的boost是Voltage Mode还是Current Mode?如果用Currnet Mode,CCM其实也不难稳定。

1. CCM的boost坏处在于有右半平面的零点(这是几乎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要增大输出电流,就要增大Duty Cycle;而要增大Duty Cycle,短时间内输出电流定要下降。所以,阶越响应中,输出会先降后升。)

2. DCM的boost就没有这个右半平面的零点问题。因为DCM如果要增大电感从VIN充电的时间,完全不用缩短它向VOUT放电的时间。没有这个右半平面的零点,又是Current Mode,它完全可以不要任何补偿而轻松稳定。

3. 相比最困难的是Voltage Mode的CCM boost。我们在某节课上搭过一个,用Lead Compensation,可以做到Phase margin=50度左右,也是可以工作的。但我不觉得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补偿点,让Voltage Mode的它在从CCM到DCM一直都很稳定。
http://web.mit.edu/6.331/www/

4. 如果是Current Mode的boost,在DCM和CCM都可以稳定的电路是有的,比如这个:
http://cds.linear.com/docs/LT%20Magazine/LT1306_1199_Mag.pdf
它在负载增大时,自动从DCM切换到CCM。(第15页)

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没有右半平面零点,应该更容易补偿,为何对voltage mode很难让CCM和DCM都稳定?

楼主:
谢谢 解答
我的boost是current mode的
我现在的疑问是那个零点为什么在 CCM时出现而DCM时又消失呢?

既然在DCM时消失在CCM时出现,即这个零点是变化的,这样理解没有错吧?
那如何确定这个零点的位置呢?
我想让我的boost在90%的负载范围内工作在CCM,在这个范围内零点也是变化的吗?
如果是变化的,那采用一个变化的补偿是不是可以呢?

再次感谢。

网友:
那个零点本来就是变化的哟,随D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问题的关键
它是如何变化的啊

网友:
Boost在CCM,Zero的位置:
w_z = Vin/(L*I_L)

有兴趣的话,读一读这个的11页:
http://ocw.mit.edu/NR/rdonlyr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6-334Spring-2007/LectureNotes/ch8.pdf

有transfer function。其中,D' = 1-D

网友:
用的少,了解不错

稳定性问题一般都可以理论分析,找到零极点,分析主要因素,一般也都能搞定

楼主:
好的  谢谢 各位

努力学习中。。。。。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学习了很多知识

网友(2009-11-25):
我觉得batnet 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关于boost连续模式下RHP zero的问题是个很不好说的问题,现在的文档中也找不到很好的说明,有很多文献都是指出存在这样一个零点。
也可以参照一下一些连续模式下工作的PFC芯片设计,比如UC3854中的环路设计来理解一下。

网友:
感觉,buck boost这些开关电源的小信号分析挺不好掌握的,下来看看!

网友:
学习了,呵呵,最近在补习数学,发现分析电路时,总卡在数学问题上。

网友:
CCM的boost有右半平面的零点而DCM 没有,可以从状态平均开关模型推得。。。

网友(2010-06-15):
can any one talk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Zero or Pole in a switching circuit loop? I can not image their reality meaning when the circuit is not purely analog....How can the S space still exist for a digitalized system? What is meaning?

Thank you !!

网友(2010-08-02):
正在学习中,好文

网友(2010-12-14):
好的  谢谢 各位

网友:
也可以参照一下一些连续模式下工作的PFC芯片设计,比如UC3854中的环路设计来理解一下。

网友:
版主,这个链接失效了。
http://ocw.mit.edu/NR/rdonlyres/ ... ectureNotes/ch8.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事不明:为什么右半平面零点与阶跃响应中输出电流先降后升有关。感觉应该是这样,找不到理论解释。

网友:
    因为buck boost或者boost结构中,增大负载,输出电压瞬间被拉低,通过反馈环控制,将使占空比增大,而占空比增大虽然会使电感电流增大,但是会使电感传输给输出的能量减小,这样输出电压会进一步降低,直到达到新的平衡。
    buck boost和boost结构又称间接能量传输变换器。buck结构没有这个问题。
    按照平均建模理论来推导,可以推导出ccm模式buck boost和boost结构控制到输出传递函数有一个RHPZ。

网友(2011-01-13):
因为buck boost或者boost结构中,增大负载,输出电压瞬间被拉低,通过反馈环控制,将使占空比增大 ...
引用 网友B:

    貌似boost存在一个vg到vo的直流通路,也是直接能量方式哦。cuk 和 buck-boost隔直电容耦合 所以是间接能量传递方式。
嘿嘿

网友:
右半平面的零点理解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2011-03-10):
设计电源总是要计算设计,但是这样一关真不好过呀,正在学习中,大家有经验多分享。

网友(2015-09-03):
用type 3补偿器可以搞定,参考《Designing Control Loops for Linear and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P204

网友(2015-10-23):
DCM\CCM都避免不了右半平面零点,增加电流环,可以改变相位,能好一点

网友:
DCM RPZP也是存在,只不过是变得频率很高,基本上对于带宽而言无影响;并且从bode plot上看系统仿佛从二阶退化为一阶系统!

网友(2016-03-04):
回复 网友C:

   哥们是真懂,那个极点确实到了开关频率附近,可以忽略

网友(2016-05-24):
新手瞎闯  一看竟然已经是09年的。。。学习学习

网友(2016-10-12):
收获很多,谢谢各位

网友:
Boost只做过滞回式的,电流模式和电压模式都没有做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6-12-28):
回复 网友C:

这位说的有理!

网友(2018-09-12):
回复 网友A:

   good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