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自偏置电流源的电路结构

楼主(2009-08-06):
与电源电压无关的自偏置电流源的经典结构如下图1(Razavi.  pic 11.3)所示。请教高手:如果把下面的NMOS对管与电阻左右互换(图2)可以吗?会有什么问题呢?电路稳定性会受影响吗?

网友A(2009-12-17):
两个电路都是正反馈,环路增益必须<1才稳定。
图1:Av=gm*(1/gm)*{1/[1/sqrt(K)*gm+Rs]}*(1/gm)<1
图2:Av=gm*[1/sqrt(k)*gm+Rs]*gm*(1/gm)>1

所以图2不正确

网友B(2010-05-06):
不错,这个问题有点意思,以前还没想过,3楼正解

网友:
初学者,看不懂呀!能不能讲详细点,这个增益是怎么求出来的?谢谢啦!!

网友:
换了以后还能准确的确定电压吗?

楼主(2010-06-25):
DC值是确定的。

网友:
这个增益是怎么求出来的

网友:
一楼的公式是用MATLAB弄的吗

网友:
真是想好好学习一下模拟电路啊

网友(2011-04-20):
第二个电路,加一个负反馈就行了

网友(2011-12-21):
可以把电阻移上去,就避免了mos管的村片效应

网友:
亚阈值电压,电流源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也可以通过0电流状态下是否有增益判断

网友(2012-02-16):
回复 网友C:

如何加负反馈实现,有图没?谢谢。

网友(2022-06-26):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都是正反馈,环路增益必须

请教一下公式推导过程

网友(2023-04-14):
hugifw 发表于 2022-6-26 14:39请教一下公式推导过程

如图。

网友D(2023-08-07):
为什么你图一和图二的源极负反馈电阻位置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问题有点意思,以前还没想过,3楼正解

你咋看出来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图一和图二的源极负反馈电阻位置不一样了?

已更正。

网友:
嗯嗯,看到了。

网友E(2025-06-23):
k为什么大于1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k为什么大于1呀

比例系数带K一般默认大于1,不然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