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关razavi书中PTAT电流源的负反馈

楼主(2009-08-06):
Razavi的模电书中Fig 11.19关于通过简单四管运放实现的PTAT电流源如下图1所示。请教高手:如何看出上面四管M1~M4构成运放,输入到输出的环路该如何分析?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输出端分别在哪里?如果置换R1、Q2与Q1的位置会如何(如图2)?仿真可以看出稳定性问题吗?

网友A:
建议先回去看看镜像电流那一章,后面拷的是什么电流?
反馈分析的话可以把每一个管子当成一级来看,分析你要的环路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回去看看镜像电流那一章,后面拷的是什么电流?
反馈分析的话可以把每一个管子当成一级来看,分析你要的环路就可以。

都是正反馈,只是一个 Loop Gain <1 稳定
另一个 Loop Gain >1 不稳定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正反馈,只是一个 Loop Gain 1 不稳定 而已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正反馈,只是一个 Loop Gain 1 不稳定 而已

我也用手算过,以M2的栅作为输入端,以M1的漏源作为输出端,计算环路增益。结果确实是图1的环路增益为1/[gm1*(Rs+RQ)]<1,图2的环路增益为(R1+RQ)/RQ>1。
这个结果没错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Razavi书上图11.30所引用的IEEE上的文献不是也接错了吗?不是也有稳定性问题吗?

请告诉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用手算过,以M2的栅作为输入端,以M1的漏源作为输出端,计算环路增益。结果确实是图1的环路增益为1/[gm1*(Rs+RQ)]1。
这个结果没错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Razavi书上图11.30所引用的IEEE上的文献不是也接错 ...

尽信书不如无书 ~  很多经典书都有低级错误

网友:
照着设计就可以了,我记得就用第一个的,没考虑过第二个,我想问 为什么gain>1就会不稳定?

网友(2009-09-17):
看不懂啊!

网友(2009-10-27):
看不懂啊!
Me too

网友:
怎么能收藏这个帖子,留着以后有时间再看啊

网友(2010-04-30):
最近我也在分析这个问题,我得到的结果是,在PTAT的所需工作点正好使电路的开环增益满足=1的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同时说一句,此电路是正反馈的通路。

网友(2011-03-22):
看来书本要经常看啊

网友(2012-01-05):
参照gray教材给出了一下证明

网友(2012-07-28):
zoom8848的分析非常清楚,谢谢

网友(2013-05-17):
这个问题很好,楼主看书很认真

网友(2013-08-02):
man, this is classic interview question for beta multiplier.

positive feedback, gain < 1, you can think Y as input , X as output

the gain is : gmRb/(2+gmRb)

网友(2014-07-18):
I'm just doing the same question.

网友:
路过,看不太明白

网友:
不太明白 学习了

网友:
God its from 2009 .. wanted to answer but guess u have found ur answer by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