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PAD里的5v tolerant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06):
是说5v电平的逻辑信号它也能识别吗?

网友:
5V tolerant意思代表5V输入可以接受。可以认为是3.3(或者2.5Vetc.)和5V输入都可以工作。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A:
假如一个pad工作在3v电压,这时pad pin突然接触到一个5v电压,大家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状况?
这时pad电路中做esd保护的pmos会导通(因为它的gate电压只有3v),于是pmos流过大量电流,导致不可预知的电路状况发生,或是pmos过热烧坏。
具有5v tolerant功能的pad在这种情况下, pmos gate会被pull high到5v,防止电流从pmos流过,
这才是5v tolerant的意思。

网友:
我在想,按照楼上的意思,莫非这个PAD连5V的电压都抗不住,那么这个ESD设计还真的是很失败阿。
一般起码也要有±2kV的耐压,可惜了。如果真这样,这个设计就需要重新再来过。
请继续讨论,谢谢!

网友:
楼上理解不对,esd是在不上电的时候测试的,
但是5v tolerant是指在正常操作时,pad输入5v电压(高于pad本身使用的3v电压),仍然能保持正常操作,
不会有大电流流过,
建议楼上看看tsmc具有5v tolerant功能的pad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简单点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状况,一个pmos gate 3v,source 3v,这时在drain端输入3v电压,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输入5v电压,
pmos就不能关断了,5v tolerant就是能让此时gate电压也变成5v,使pmos仍旧关断,这与esd能力没有关系。

网友(2009-11-28):
楼上正解
5v tolerance 要做floating nwell, switchable pmos gate, cascode nmos, 防止pad输入信号幅度5V时的电流从pad到vddio的倒灌现象和栅源过压情况。  5V的输入逻辑信号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2010-12-29):
不是很懂~

网友(2011-12-05):
有没有人又相关的设计文档?或者其他的资料也可以啊,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太少。目前需要做一个这样的IO,没有什么参考啊,

网友(2012-04-20):
顶。
回某楼,IO的设计,还是查IEEE比较好

网友:
是的,5v也可以工作

网友(2015-09-24):
我在一般foundry提供的io library里都没用看到这种io cell
请问是哪家foundry可以提供?

网友(2016-03-07):
回复 网友B:

   很好奇,如果需要做成一款5V tolerant的产品,直接采用5V工艺不久可以了么?

不知道这样做可以不~~

求指导

网友(2021-06-02):
不太懂,好难啊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A:
假如一个pad工作在3v电压,这时pad pin突然接触到一个5v电压,大家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状况?
这时pad电路中 ...

优秀的帖子!

网友C(2022-10-10):
引用 网友A:
假如一个pad工作在3v电压,这时pad pin突然接触到一个5v电压,大家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状况?
这时pad电路中 ...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前面说PAD pin突然接触到5v电压,当ESD保护的PMOS会导通(为什么会导通呢?),可能会烧坏管子,为什么有5v tolerance的,这时候pmos gate被拉高到5v,电流就不会流过pm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前面说PAD pin突然接触到5v电压,当ESD保护的PMOS会导通(为什么会导通呢?),可 ...

这个前人的回答有点问题,5V tolerance的意思是,PAD在5V信号输入下能够正常工作。
前人的回答是5V fail-safe的概念,是当PAD见到5V电压时不会形成对3.3V/1.8V电源倒灌的通路,而此时5V信号逻辑IO是没法正常传输的。
而对于你的问题:
1、为什么PMOS会导通?   假设你的供电是3.3V,而PAD上有个5V电压,原本输出PMOS管关断时,其栅极和源极为3.3V,该PMOS漏端见到了5V电压,源漏发生颠倒,管子打开,形成了PAD对3.3V电源的通路,就导通倒灌了
2、fail-safe的作用就是,你PMOS自己供电最高到3.3V,利用电路手段,当PAD上电压高于你的供电电压时,将这个更高的电压接到PMOS的gate上,保证PMOS一直处于关断状态。同时PMOS的衬底也需要做成hot well ,电位也要抬高,不然寄生DIO也会漏电。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A:
假如一个pad工作在3v电压,这时pad pin突然接触到一个5v电压,大家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状况?
这时pad电路中 ...

你说得很正确,有相关资料参考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