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8-06):
#include "C8051F120.h"
void Port_IO_Init();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Init_Device(void);
sbit P3_4=P3^4;
sbit P3_3=P3^3;
void main()
{
Init_Device();
P3_3=0;
P3_4=0;
TMOD=0x01;
TR0=1;
TH0=(65536-12000)/256;
  TL0=(65536-12000)%256;
while(1)
{
  if(TF0)
  {
  TF0=0;
  TH0=(65536-12000)/256;
  TL0=(65536-12000)%256;
  P3_3=!P3_3;
  }
}

}

初学单片机
我想练习一下如何使用计数器
以上是我的程序,我用keil仿真,编译通过,可是仿真到  if(TF0)时就不往前走了
直接下载也是同样的问题,好像定时器根本都没有溢出,即TF0不等于1
tmod=0x01是选择定时器0   tr0=1是定时器使能,为什么这样还不行呢?
还有,我用keil对程序进行仿真的时候,发现keil的时间不走,一直是0,这又是为什么?
请教各位有什么问题?
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我的仿真器的时间不走

网友:
没看到你的定时中断函数处理啊?你没有用计数中断吗

楼主:
回楼上的
我并没有用到中断啊
只是打开定时器
用if(tf0)来判断定时器是否溢出
可问题是定时器根本不走
我用keil仿真看到th0和tl0根本没有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时钟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