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 chain 和 BSD

楼主(2009-08-07):
问个scan chain和BSD的问题,是不是做scan chain DFT就一定要有有BSD啊?如果只做scan chain也没有BSD的话,scan chain 测试时IO PAD上的逻辑电平怎么去控制?

网友(2009-10-02):
BSD为防止意注册及机器灌水请回答以下简单问题:66-1=?(答案:55)

网友:
这两个完全可以分开做的,没什么太大关系

网友(2009-11-01):
楼主有BSD Compiler的User guide吗?

网友:
scan chain和bsd没有直接关系,两者的目的不同。scan chain是为了测试芯片,BSD主要是为了测试芯片所在的pcb板。

网友(2010-01-14):
现在一般芯片都不加B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