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 /simulink与FPGA

楼主(2009-08-07):
关于matlab—Simulink与fpga除了用dsp Builder相互工作,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有哪些这方面比较新的书籍呢? 还有DSP Edition是什莫咚咚呢?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呵呵,抱歉,我不知道,纯灌水贴

呵呵,抱歉,我不知道,纯灌水贴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那个大虾来说说阿 ,刚刚装了Xilinx system Generator,但不会用

网友:
我呢一般用matlab建模,然后还是自己写rtl
他们之间联系倒不是我关注的,呵呵

楼主:
那位大虾知道,matlab里的模型,能直接封装,转化到system generator里使用马?还是必须自行在sg里从新编写???

网友:
大家一起分享啦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生成verilog/VHDL代码,可以看看软件带的帮助

网友:
DSP edition是Xilinx家的, 思路类似

网友:
可以用simulink建模,然后直接生成rtl代码

网友:
与xilinx的system generator也可以配合使用

网友(2009-09-12):
怎么实现

网友:
谢谢,初学FPGA跟着学习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末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