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知道要学习控制仿真应该如何开始

楼主(2009-08-07):
我想要做控制仿真,但是我没有学过控制,对于malab的使用也一知半解,我想知道我该怎么进行下去?我是直接看仿真方面的资料,还是先学控制?如果想学控制理论的话,对于我这种没学过控制的,应该看什么书?最好提供下书名,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控制系统仿真关键在模型。就是说,你如果连控制系统模型都不清楚,是谈不上仿真的。matlab的控制系统工具箱,还有simulink都是一个仿真的平台,没有模型的基础是不行的。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道理。学习控制理论基础,可以看看《控制理论基础》王显正,《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前面适合非自动化专业,比如机械电子;后面适合自动化专业;个人看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