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QuestaSim_6.3c安装问题

楼主(2009-08-07):
QuestaSim_6.3c安装后,又下了keygen(就在坛子里下的)
现在运行QuestaSim_6.3c后老是出现提示:“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Questa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Vsim is closing.”
这说明我的LICENSE肯定没安对,跪求达人指点:
1。到底是用哪个.exe文件来生成LICENSE?我用的是MentorKG,但是它生成的是一个.txt文件,不是一般都生成.dat文件吗?是不是要用其他.exe文件来生成正确的LICENSE?
2。生成正确的LICENSE文件后,要把它复制到QuestaSim_6.3c的安装目录下吗?还要设置环境变量吗?、
跪求达人指点啊,为了安这个软件我都被折磨疯了!

网友:
顶一个,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LZ解决没有?

楼主:
回楼上的。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已经可以跑了。
我估计是我在坛子里下的这个keygen有问题,后来我重新到网上下了一个就可以用了。

网友:
很明显你需要再重新找一个能生成dat的keygen了license放在安装目录下,另外,还是要设环境变量的,指向license

网友(2009-10-05):
请问一下 你们的  QuestaSim_6.3c 在哪里下载 的
楼主能不能给我传一个
我的qq 279062488 谢谢

网友:
gjdgh fd hsdfg sdfg sdfgsd

网友(2011-10-21):
参看下面readme.txt:
1. In 'license.sr? change <my_comp>, <my_host_id>, <path_to_mgcld> to YOU data.
2. Run 'run_me.bat' to generate license 'mentor.dat'.

  For Windows

3. Copy 'patch_dll.bat' and 'MentorKG.exe' to <path_to_ModelSim_win32>
4. Run 'patch_dll.bat'to patch mgcld.dll  (do NOT use license generated at this step !!!!)

  For Linux

3. Path 'mgls_asynch' with 'patch_2010'

Start license server standart way.
Enjoy.

网友(2012-08-05):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吧,求上传附件。

网友(2012-11-08):
我也是.
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3-04-17):
回复 网友A:
"3. Path 'mgls_asynch' with 'patch_2010"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12-29):
持续关注中。大家一定要激励破击各种仿真工具啊!造福人咧

网友(2014-08-15):
patch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