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QuestaSim_6.3c安装问题

楼主(2009-08-07):
QuestaSim_6.3c安装后,又下了keygen(就在坛子里下的)
现在运行QuestaSim_6.3c后老是出现提示:“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Questa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Vsim is closing.”
这说明我的LICENSE肯定没安对,跪求达人指点:
1。到底是用哪个.exe文件来生成LICENSE?我用的是MentorKG,但是它生成的是一个.txt文件,不是一般都生成.dat文件吗?是不是要用其他.exe文件来生成正确的LICENSE?
2。生成正确的LICENSE文件后,要把它复制到QuestaSim_6.3c的安装目录下吗?还要设置环境变量吗?、
跪求达人指点啊,为了安这个软件我都被折磨疯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帮顶一个。

网友:
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用的?
没用个,帮不了你

网友:
这个软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2009-11-10):
我给你上传一个,解压后点击MentorKG.exe,生成LICENSE.TXT ,拷贝到安装目录下,然后打开 开始-> 所有程序-> questasim6.3c -> licensing wizard  打开 licensing wizard  ,点击initiall a new license ,浏览到你的安装目录 下去,选择LICENSE.TXT 打开。这里给你上传一个

网友(2010-02-04):
还有么。。。我也要。。。

网友(2010-07-14):
试过,可以,不过是使用licensefile.dat

网友(2011-03-18):
我怎么都装不上,郁闷

网友(2012-08-11):
我也用不了,坑爹啊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己解决。
正解:
1.下载keygen。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highlight=questasim
2.改电脑系统时间(桌面右下角)为2008年
3.解压,运行MentorKG,生成一个LICENSE.TXT文件,拷贝到questa安装的目录下
4.恢复电脑系统时间
5.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用户变量->新建:
  变量名:LM_LICENSE_FILE,变量值:D:\program files\QuestaSim_6.3c\LICENSE.TXT
6.运行questasim,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