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2009-08-08):
最近再学习RF这方面的知识,有个东西一直困惑着,在这里提出来请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接收机的一些参数:RFin=-80dBm~-10dBm,f=900M~1600M,每个信道是50M,基带处理时达到BER要求的C/N=20dB
从RF接收+ADC的整体NF=7.5,这个系统可以实现吗?
考虑是SNRin=-80-(-174+10lgB)=17dB左右 ,SNRin<SNRout=20dB,根本无法实现的
这样理解对不对的,错在哪里????
如果要实现这个系统应该怎么调整参数,是直接调整调制方案,以降低SNRout的要求???
还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吗????????????????

网友:
指标有问题吧
输入信噪比为-80-(-174+10*log(50MHz))大约是17dB
比要求的输出信噪比还要小

楼主:
先要谢谢二楼的回答,这也正是我所怀疑的,但是后面基带处理是要求20dB是BER才能达到要求
那是不是说这个系统本身就不可能实现。那如果SNRout=20dB确定了,信道带宽50M确定了,要想使
这个系统更合理,应该怎么调整参数指标呢??是不是只能增加输入信号,或者改变调制方案了???
由于是刚刚接触RF,所以对整个系统参数确定还不是很明确,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大侠给出建议

网友:
你要做的是什么系统?
最小输入信号强度和调制方式都是定好的,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
不过从指标上面看,一方面是你的信道带宽(50M)太宽了,我还没想到哪个射频系统能提供这么宽的带宽。
另外就是你对输出信噪比的要求也比较高。一般GSM系统GMSK调制要求的SNRout也就是7dB吧。

楼主:
后面的调制方式已经确定了,要求BER时的C/N=20dB,信道也是确定的50M
其实是利用有线电视的电缆网络实现的宽带接入,请楼上的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各位大侠,偶还在等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