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于初学者学习DSP,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楼主(2009-08-08):
望大家推荐

网友:
我个人觉得学好DSP(软件方面),主要有下面几个步骤:
1. 首先得有点微处理的基本知识,譬如51单片机等,因为DSP与这个从低级的地方说还是有相似的,至少应有大概的嵌入式软件的概念
2. 了解所应用的DSP的内核,知道有几个寄存器,几个乘加单元等,也许你如果纯粹用C的话,可能这个你开始都不用关心,但如果深入的话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特别是优化
3. 如果是写驱动的话,外设的资料的也是看的,CPU以及外设等这些资料在你要用的DSP的文档里都有的
4. 学习你用的开发软件如TI的ccs,adi的visual DSP ++, freescale的codewarrier,这个一般都有个例子,照着弄一个,再到用的时候慢慢摸索
5. 最后最关键的还是应用吧,最好能有个应用的课题,最简单的如FFT等,先用C自己写个,再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如有可能自己用汇编再写一把,这样入门应该是没问题了。

硬件方面,关键还是要看它的datasheet,以及结合你的应用该用哪些外设,一般有些是有参考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