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需不需要考虑任何俩个PAD间加的高压

楼主(2009-08-08):
什么时候要考虑,什么时候不要

楼主:
是不是需要分别分析任何俩个PAD之间的通路,这样分析是不是可行

网友:
我还是不太懂其中的原理

网友:
ESD一般不是只用考虑PAD加高压吗?还用考虑PAD间吗?

网友:
最规范的要求是这样的,确实不知道放电从哪两个PAD间,任何两个PAD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放电通路。在现实中,因为PAD过多,例如CPU之类的,400 PIN以上,测试量很大,同时,一个PIN多次测量和存在疲劳问题,因此只需要找到最弱的PIN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来说, 电源/地的esd需要好好考虑, 其他pad的esd设计方法都是一致的。
1. 电源/地 pad,  所有的相互之间都应该有保护放电通路.
列如,有两个电源VCC1, VCC2, 两个地VSS1/VSS2,分别用于模拟和数字,那么 VCC1和VCC2, VCC1和VSS1, Vcc2 和vss2, vss1和vss2, vcc1和vss2, vcc2和vss1 之间.应该有保护.

2. input pad, output pad, input/output pad,   那么只需要针对自己的power/gnd做esd就好,自己的esd+所有的power/gnd esd 一般情况下都能满足测试的要求。.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6楼推荐一些简单入门的ESD资料吧

网友:
PAD间打ESD是必要的。ESD的入门在网上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