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MOSFET习题

楼主(2009-08-08):
file:///D:/study/%E6%A8%A1%E7%94%B5/answer.bmp
求该电路的小信号等效电路
书上的答案是
但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T2要转换位1/gm2 和 rds2的并联。

楼主:
图片挂不上,我放附件里了。。。

网友:
1/Gm2是二极管接法的MOS管小信号增益引起的等效电阻
而Rds(on)是由这一MOS的沟道长度调制引起的小信号等效电阻,通常也表示为Ve/Ids2.或者表示为1/[(lamda)*Ids].

网友(2011-07-07):
MERCI POUR LE PARTAGE

网友:
楼主  你有点很啊   也不说可以免费下载啊  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