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的移位运算符

楼主(2009-08-08):
1<<6=32‘b1000000
上式中,位宽为1的十进制数1为什么变成了位宽为32的二进制数1000000?
谢谢了!

楼主:
知道了,上述描述方式中数字的位宽采用默认值(32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学到了

网友:
对的,默认为32位,所以你要加上位数定义!

网友:
软件自己的默认,要加上位数和进制

网友:
整数默认为32位,十进制最终还是要靠2进制表示

网友:
需要积分啊

网友:
赚点积分

赚点积分

网友:
默认为32位

网友(2009-10-26):
这个是因为一开始没有定义要移位的数是二进制还是十进制,所以被当做十进制的整数来运算了,而十进制的整数在verilog中被缺省认为是32位的

网友(2009-12-04):
默认就是32位的

网友:
定义时没有指定位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0-08-28):
二楼正解哪

网友:
12楼讲解得很清楚

网友:
谢谢,学到了不少

网友:
默认是这样

网友(2015-11-22):
受教了,这两天就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