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二极管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9-08-08):
在电路中二极管应该设置哪些参数?device,length,width,multiplier应该是必须的吧?还有junction perimeter factor 和scale factor 需要设置吗?一般应该为多少?那个temp rise from ambient又应该怎么设置呢》?
我用的二十四所的model    在用到稳压二极管时   设置debice area=900 ,length=30,width=30 ,multiplier=1,其他的空缺    加一个限流电阻在-40到85度范围内仿其稳压特性,得到的曲线显示在40度左右稳压管无稳压特性。请教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