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减小KVCO啊?

楼主(2009-08-09):
做一个LCVCO,输出频率是一定的,电感也已经确定了,也就是说总的电容值是固定的。现在已经把可变电容取得最小了,发现改变交叉耦合结构的尺寸也能改变KVCO的值,但郁闷的是现在只能增大不能减小,请教下有不有能够减小KVCO的办法~

网友A:
改变交叉耦合负阻对的尺寸实际上就是在改变其寄生电容,所以Kvco会变,可以采用开关电容阵列的方法减小Kvco或是用几个不同偏置的变容管并联也可以,方法还是有的,楼主可以去IEEE找找相关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交叉耦合负阻对的尺寸实际上就是在改变其寄生电容,所以Kvco会变,可以采用开关电容阵列的方法减小Kvco或是用几个不同偏置的变容管并联也可以,方法还是有的,楼主可以去IEEE找找相关论文

呵呵,不知道改变mos的寄生电容后主要在哪方面产生了影响,我同时也改变了固定电容的电容值以保证vco的输出频率不变,所以总电容应该是不变的,为什么这时候kvco会发生较大地变化啊?
呵呵,我也去IEEE上看看

网友(2021-06-29):
输出频率是不同了,但是变容管电容占比也变了,Kvco也会相应变化。在多band VCO中,不同的band Kvco也是不同的,可以推导下Kvco随频率的变化公式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