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Reference 求助

楼主(2009-08-09):
如何设计一个绝对值较为精准的电流源(+-10%)以内
最好温度系数还能较小

网友:
你要求的是什么工艺的 cmos的还是bipolar

网友:
把自偏置结构下面的两个比例NPN改成交叉结构,右边加一路NPN+电阻,同时把上面两路那个电流源比例改大

网友A:
如果是cmos的 做个增益大些的放大器反馈的 bipolar 可以考虑下belt helper的这个不错

网友:
qq 22007203 欢迎analog ic的讨论问题

网友B:
10%什么概念?你要说的具体一点,你的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温度范围是多少?
一般高精度的电流源,要用Cascode结构,看看你的电源域是不是可以容纳这么多管子?或者用Widlar电流源,电源抑制比稍差于Cascode,不过可能也够用。选用电阻的时候考虑到温度补偿。

另外还要看功耗的要求,如果你本来就有BGR,那电压转电流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什么概念?你要说的具体一点,你的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温度范围是多少?
一般高精度的电流源,要用Cascode结构,看看你的电源域是不是可以容纳这么多管子?或者用Widlar电流源,电源抑制比稍差于Cascode,不过可 ...

First, thank you very much!!

电源电压可以视为固定值:5V ;cascode结构应该没有问题;功耗可以暂时不做考虑
采用的工艺是Bicoms工艺;
我要求的是绝对值精准的电流源,指的是电流绝对值的corner变化很小;片内已经有BGR,但是用BGR转电流,如何才能做到很小的corner变化呢?(MOS管本身相对精度不错,但是阈值的绝对偏差等较大)
一般用BGR出来的电流,起corner变化也会有+-20%以上 (主要是由于BGR中的电阻变化较大所致)
仍然头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mos的 做个增益大些的放大器反馈的 bipolar 可以考虑下belt helper的这个不错

弱弱问一下:belt helper 是什么啊???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