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初学verilog请教

楼主(2009-08-09):
我写了两个模块,一个是测试模块testclock,另一个是被调用的模块fsm_nodelay
我将两个模块放在一个文件里面,结果报错 Error: Can't synthesize current design -- design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
当我把两个模块分别放在两个文件里面的时候,还是说 Error: Can't synthesize current design -- design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
加上`include "fms_nodelay.v" 后还是有错误: Error (10228): Verilog HDL error at fsm_nodelay.v(1): module "fsm_nodelay" cannot be declared more than once

project 名字是 testclock,跟顶层模块一样的,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先谢了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testclock;//test module
reg a;
reg clock,reset;
wire [4:0]s;  //!!!!  state(reg) must be connected to "wire"
wire km,kc;

initial // initial value setting
   begin
  a=0;
  reset=1;
  end

    initial
       begin
  #33 a=1;
  #14 a=0;
  #203 a=1;
  #20 a=0;
  end

always #10 clock=~clock;//T=20

initial
  begin #100000 $stop; end

  //
fsm_nodelay(.Clock(clock),.Reset(reset),.W(a),.LCountry(kc),.LMain(km),.state(s));

endmodule

module fsm_nodelay(Clock,Reset,W,LMain,LCountry,state); //LMain: Light on the main road LCountry LCountry:light on the country road
input Clock,Reset;
input W;     //W=1 表示乡村公路上有车等待通过
output LMain,LCountry;
output state;
reg [1:0]LMain,LCountry;
reg [4:0]state;

//state definition               LMain   LCountry
parameter S0 = 5'b10000,//   GREEN   RED
     S1 = 5'b01000,//   YELLOW  RED
     S2 = 5'b00100,//   RED     RED
     S3 = 5'b00010,//   RED     GREEN
     S4 = 5'b00001;//   RED     YELLOW

//colour definition
parameter RED    = 2'b00,
     YELLOW = 2'b01,
     GREEN  = 2'b10;

always @(posedge Clock)
if(!Reset)
  begin
     state<=S0;
     LMain<=GREEN;
     LCountry<=RED;
  end

else
  case(state)
   S0: if(W)
      begin
       state<=S1;
       LMain<=YELLOW;
       LCountry<=RED;
      end
     else
      begin
       state<=S0;
       LMain<=GREEN;
       LCountry<=RED;
      end

   S1:begin
    state<=S2;
    LMain<=RED;
    LCountry<=RED;
       end

   S2:begin
    state<=S3;
    LMain<=RED;
    LCountry<=GREEN;
       end

   S3:if(W)
     begin
      state<=S3;
      LMain<=RED;
      LCountry<=GREEN;
     end
    else
     begin
      state<=S4;
      LMain<=RED;
      LCountry<=YELLOW;
     end

   S4:begin
    state<=S0;
    LMain<=GREEN;
    LCountry<=RED;
      end

   default: begin
    state<=S0;
    LMain<=GREEN;
    LCountry<=RED;
      end

  endcase

endmodule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问题,是仿真编译不过还是综合不过?

看你的错误信息好象是在综合,  testbench是不可综合的,只是仿真用的

网友:
综合没通过,test bench不能被综合,即综合不出来逻辑-- design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

网友:
厉害,我肯定写不出来

网友:
好像不需要加“include”
首先要保证在工作库中已经有你的fsm_nodelay模块
然后再对你的testclock模块进行仿真

网友:
fsm_nodelay(.Clock(clock),.Reset(reset),.W(a),.LCountry(kc),.LMain(km),.state(s));
没有人这么例化,
应为:
fsm_nodelay  u1 (.Clock(clock),.Reset(reset),.W(a),.LCountry(kc),.LMain(km),.state(s));

网友:
testbench不需要放在综合里面的

网友:
長知識ing

网友:
testbench只是用于仿真的,不需要进行综合实现。

网友:
testbench是无法综合的,它是用来对你的设计进行仿真的

网友:
直接把testbench作为顶层模块,例化调用编写的模块,然后编译后直接仿真,不用综合了

网友:
学习

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
怎么样多赚信元啊?

怎么样多赚信元啊?

网友:
testbench 是拿来方针的

网友:
呵呵 看样子楼主还是需要好好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