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DFT模式下时钟树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设计中使用了扫描链,因此有一个测试模式情况下的时钟,因此在时钟路径上分布着若干MUX,作为测试模式/正常模式的选择。

前端针对普通模式和测试模式下都作了sdc,后端我在Astro读取SDC时先读了正常模式的SDC,然后作完了布局。

CTS时,我先作正常模式下的CTS,然后将MUX全部开关指向测试模式,再做DFT模式下的时钟,可是这时候后它报告时钟树已经被综合了。

个人理解是原来的MUX全部指向的是正常模式下,DFT的时钟路径应该是没有被插入BUF的,怎么会被综合呢?

希望作过的人能不吝指点下这种有多种模式的CTS的做法。

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
测试模式下可不做时钟树综合,不过测试模式下时序还是要进行优化直至收敛的。试模式下时钟频率低,时序较容易满足。

网友:
在func mode下使用mark clock tree去设置一下,再转到dft mode下面去做tree
记得把func mode下的tree一定要freeze住
dft mode做完tree以后回到func下,再用mark clock tree定义一下tree 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