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和 a-gps有么区别

楼主(2009-08-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后者是指网络辅助GPS 就是用网络辅助的方式进行GPS定位,这个在手机中应该有吧,手机中的GPS如果打开A-GPS会比正常的GPS定位速度快很多的!

网友:
是的,因为手机网络基站比卫星可多多了,精度也会更准

网友(2010-02-07):
A-GPS技术是一种结合了网络基站信息和GPS信息对移动台进行定位的技术,可以在GSM/GPRS、WCDMA和CDMA2000网络中使用。该技术需要在手机内增加GPS接收机模块,并改造手机天线,同时要在移动网络上加建位置服务器、差分GPS基准站等设备。如果要提高该方案在室内等GPS信号屏蔽地区的定位有效性,该方案还提出需要增添类似于EOTD方案中的位测量单元(LMU)。

网友(2015-03-25):
基站定位不如gps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