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高手帮我看看,不要只看不回复

楼主(2009-08-10):
最近再学习RF这方面的知识,有个东西一直困惑着,在这里提出来请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接收机的一些参数:RFin=-80dBm~-10dBm,f=900M~1600M,每个信道是50M,
OFDM调制方式,在其工作频段使用256个子载波,
基带处理时达到BER要求的C/N=20dB 从RF接收+ADC的整体NF=7.5,这个系统可以实现吗?
我理解是SNRin=-80-(-174+10lgB)=17dB左右 ,SNRin小于SNRout=20dB,这样不是无法实现的
这里的B=50M,是不是带宽应该使用50M/256=195k,如果是B=195k,那至少理论上没什么问题
这样理解对不对的,错在哪里????
这里的带宽到底怎么理解,还请大侠们给我这个初学者好好的介绍一下

楼主:
太郁闷了,是不是高手都不屑回答呀,还是问题提错了
提出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沉底了,悲哀呀!!!!!!!!!!!!!!!!

网友:
每个子载波采用QPSK, 16QAM, 64QAM,其SNR要求是不同的。BER要求的C/N=20dB,可能是指16QAM的要求。如果QPSK的话,C/N可能就很低了。
因此,你必须清楚每个子载波的调制方式。
900-1600MHz,是不是ABS-S的指标?

楼主:
先要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可不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是B=50M??
但是加上RF+ADC的NF=7左右那就差得远了呀,这时C/N=10左右了
其实后面的解调过程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做基带部分的兄弟提出ADC后的C/N=20才能到达BER的要求
是不是说后面的子载波调制方式已经确定了呢???

网友:
来参观下 没搞过RF,不知所云

网友:
16QAM也不需要20dB吧。
楼主你这个东西没法实现出来,除非你做一个负噪声系数的系统。
不是不屑回答,是实在没法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提出问题只是想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也没有别的意思,hoho

网友:
ADC不是对SNR有提高作用吗?不知道在这里要不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