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REED-muller 解码

楼主(2009-08-10):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感谢

网友:
87
看看林舒的书《Error correct coding》。

网友(2009-10-24):
我不能发帖只能回帖,如何才能发帖啊?
还有,有没有相关LTE,WIMAX,UMTS中用到的各种算法的公式相关方面的资料啊,如FHT,快速哈达马变换公式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样类似能够比较全的资料好宝贵啊!

网友:
起始Reed-Muller码是比较简单的编码,看看协议中Reed_muller码就知道了,其他的跟编解码理论没什么区别

网友:
在UMTS,LTE中短的随路信令,如TFCI,CQI均采用了RM码。一般采用最大似然译码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性能,且复杂度不高。

网友(2010-06-30):
林舒的书《Error correct coding
看哪一版本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