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spread spectrum PLL

楼主(2009-08-10):
两篇文章,中间有些看不懂,请高手指教

A 64-MHzspl sim1920-MHz programmable spread-spectrum clock generator.pdf

A spread-spectrum clock generator with triangular modulation.pdf

网友(2009-10-15):
所谓Spread spectrum clock,用些通俗的话讲,就是让clock的能量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发散,让它的Q降低,来解决诸如EMI的问题。实现的方法有好多种,有的是在VCO的控制电压上加上可控的锯齿波,有的是用sigma-delta技术,等等。

网友:
先閱讀看看
SSCGPLL  大多用 sigma-delta

网友:
或者ICO的控制电流上加上可控的锯齿波

网友:
请问如何解调SSCG信号呢?我需要把经过SSCG调制的时钟信号通过一个PLL产生一个高频采样时钟,接收机PLL的带宽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2010-07-19):
LU GUO ,Lu Guo

网友(2010-10-08):
回复 楼主:

    thxxxxxxxxxxx

网友(2011-05-12):
IEEE就可以搜尋到了
存推 不下載

网友(2011-06-26):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2012-06-28):
接收端 如何 处理 ?

网友(2012-11-12):
Thanks for your document!

网友(2015-12-16):
回复 楼主:

晕,电脑里面本来有

网友(2018-11-16):
sigma-delta积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