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1安装教程

楼主(2009-08-10):
Cadence IC5141安装说明档(RHEL-AS4)

一、安装环境
硬件需求=>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1)内存128M以上
(2)硬盘空间10G以上(IC5141安装后约占3G)
(3)能被RHEL AS4支持的显卡MicroE.CN::微电中国网
安装RHEL AS4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1)安装X Window
(2)安装GNOME、KDE
(3)安装所有的开发包工具
(4)安装旧版软件支持
(5)禁用防火墙和SELinux
(6)显卡颜色选用8位或24位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8 L
二、安装步骤
1、以root用户登录
   Z
2、把三张光盘复制到硬盘上,不能直接在光盘上安装=>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1) mkdir /tmp/ic5141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2) mount /dev/cdrom /media/cdrom
(3) cp /media/cdrom/* /tmp/ic5141 -R
(4) umount /media/cdrom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d
(5) eject    z$ N+ r
注:以上给出的是第一张盘的复制,另外两张只要重复(2)~(5)就可以全部复制到硬盘中,复制完成,可以在/tmp/ic5141中看到三个目录:,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CDROM1、CDROM2、CDROM3。
3、添加一个普通用户,该用户用于安装及使用IC5141,不推荐使用root用户进行IC5141的安装和运行。
   (1) adduser icer        (在系统中增加icer用户)
   (2) passwd icer        (为icer用户设置密码,记住该密码,接下去需要使用)
www.microe.cn$

4、建立一个目录,用于IC5141的安装
   (1) mkdir /eda             (在根目录下建立eda目录)
   (2) chmod 755 /eda             (把/eda目录设置为目录所属者完全控制,其他人可进入)
   (3) chown icer.icer /eda        (把/eda目录的所属者及所属组改为icer)
.cn
5、切换到icer用户,以便进行后续的安装工作
(1) su - icer        (注意:不要省略中间的连字符,否则将忽略针对该用户的环境变量设置)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1) cd /tmp/ic5141/CDROM1
(2) ./SETUP.SH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6、IC5141安装程序安装步骤
(1)   在“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c4 H/ y/ Y/ g   y- \! f& |
          [OR type [RETURN] to exit]: \c”的提示下输入安装目录:
      /eda             (本例以安装到/eda为例,故输入/eda)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2)   在“Do you want o start softload? [y/n]: \c”的提示下输入yMicroE.CN::微电中国网
(3)   此后,依次选择:MicroE.CN::微电中国网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1) LocalMicroE.CN::微电中国网
       2) Otherwww.microe.cn
          don't view README file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4) Cadence Catalogwww.microe.cn
       a) All of the above
       2) List Installed Products
       3) Linux Operating System (lnx86)
       q) Quit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7、安装完成后,设置icer用户的环境变量,内容如下:
(1) cd ~=>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2) vi .bashrcwww.microe.cn
########################################################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P5 h) w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CDSDIR=/eda
CDS_ROOT=/eda
CDS_INST_DIR=/edaMicroE.CN::微电中国网
CDS_INSTALL_DIR=/eda/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PATHMicroE.CN::微电中国网
export CDS_Netlisting_Node 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
创建/eda/tools软链接,用于指向/eda/tools.lnx86目录,IC5141中有许多地方是访问/eda/tools目录的。
(1) cd /edawww.microe.cn
(2) ln -s tools.lnx86 tools=>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MicroE.CN::微电中国网; G
9、复制样本文件
(1) mkdir /eda/tools/dfII/local
(2) cp /eda/tools/dfII/samples/local/* /eda/tools/dfII/local
(3) mv /eda/tools/dfII/local/cdsinit /eda/tools/dfII/local/.cdsinit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修改、并复制你所得到的license.dat文件: p( Q3 m$ C   i: T$ I
(1) vi license.dat
   #####################################################
   # 对以下两句进行修改MicroE.CN::微电中国网
   SERVER ray ANY 27000 (把其中的ray改成你的机器名就行了)
   DAEMON cdslmd /eda/tools/bin/cdslmd (保证该路径与你实际安装的一致)
   #####################################################
   (2) cp license.dat /eda/share/license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3) 注意license.dat 的权限应该是 755 icer.icer,如果不是请更改。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MicroE.CN::微电中国网
11、导入license
(1) cd /eda/share/license=>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2) lmgrd -c license.dat
12、重新以icer用户登录
(1) exit             (接上面的操作的情况下是退回到root用户操作界面)
(2) exit             (退出root用户操作界面)
(3) ray login:icer        (以icer用户登录)
(4) startx             (进入图形界面)
(5) 开启一个Terminal        (位于:Applications--System Tools--Terminal)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IC,工艺,设计,器件,封装,测试,MEMS    ^
(6) icfb&             (运行IC5141,其中的&代表以后台方式运行,这样你可以关闭Terminal)
13、安装IC5141全部结束,经测试可以正常使用,(不会报错)!如果还不行,那只能自己再检查了。
14、启动license:在/etc/rc3.d/S99*加入启动license的命令
########################################################
cshrc:
setenv PATH {$PATH}:/tools/cds5/tools.lnx86/bin
setenv PATH {$PATH}:/tools/cds5/tools.lnx86/dfII/bin
setenv PATH {$PATH}:/tools/cds5/tools.lnx86/plot/bin
setenv CDSDIR /tools/cds5
setenv CDS_ROOT /tools/cds5
setenv CDS_INST_DIR /tools/cds5
setenv CDS_INSTALL_DIR /tools/cds5/tools.lnx86/dfII
setenv CDS_LIC_FILE 4567@localhost
#这里4567可以被换成任意的端口号,localhost应该改成你的计算机名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不要随便加行特别是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不要再加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