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dr2 so-dimm的设计

楼主(2009-08-10):
请教高手
我在看200-Pin DDR2 SDRAM Unbuffered SO-DIMM Design Specification时,看到raw card E和F,控制线中的cs,
odt,cke ,同一个信号线供给8个芯片却不等长, 最长比最短要长13mm,地址线也是同样情况。
对此我困惑不已。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2009-11-12):
不是树形结构?应该是做的daisy chain的拓扑结构,只需要STUB足够短,并在末端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21):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