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全区时钟问题

楼主(2009-08-10):
我刚开始学习,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设计好一个时序电路模块后,想利用系统时钟(或分频、倍频时钟)信号为其提供时钟信号,应该如何在QUARTUS里设置,管脚如何设置?还有PLL怎么用?

在EP2C5的时钟控制块里,有 CLKSWITCH ,CLKSELECT[1..0]等控制信号,都是通过什么方法设置的?

谢谢各位!

楼主:
着急啊,有么有人帮帮忙呀?

网友:
你这问题提的忒吓人,全局时钟?
pll的使用有ip,ip有说明文档的,你看了就会 了,基本上是有设置输入、输出频率的
其他几个问题没有看懂,要不你加我qq,452727408

网友:
看看有没有类似DCM的东西

网友:
不懂~不過還是推

网友:
好好看一下器件手册 这些都有的

网友:
clock的root一定要用Global Buffer.
clock切换,如果需要放置毛刺,用BUFGMUX.

在RTL的时候,记住要实例化这些Global Buffer,  最好不要依赖工具帮你自动插入Global Buffer.

网友(2009-09-12):
獲益良多

网友:
xilinx的我会用IP

xilinx的我会用IPQQ:289525317

网友:
布线时候时钟输入 放到固定的那几个全局时钟的脚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