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使用问题:如何手动修改?

楼主(2009-08-10):
Astro使用问题:如何手动修改?
由于内部电路比较大,IO PAD比较宽松,本人想将AD模块放到IO PAD的右下边,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

网友:
你可以先dump io 的tdf文件,手工修改一下,再load进去
如果你的IP是包含pad的话,你可以先把IP的属性改为pad,这样做floorplan的时候就会把这个IP当作IO处理了

楼主:
谢谢!
先试试看。
不过我还想请教几个问题:
1、在Astro中可以手动画图吗?如果可以,如何做呢?
2、astro中不规则形状floorplan什么做呢。
设置不规则形状,Design Setup Floorplan: Set Up Rectilinear Floorplan ;
可设置完成后,pin没法放到想要的位置(全在一起)
求高手解决不规则形状floorplan的设置。

网友:
手工能做的就是create wire
建议你先不要load tdf,直接去做rectilinear floorplan,再dump pin tdf.
你可以看到不规则的floorplan里的每边的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
Astro里面不能手工改图,是因为手工改图会造成信息丢失嘛?

楼主:
对PAD进行PreRoute ->Connect Port to P/G … 时,VDD,VSS只找到3个
PreRoute ->Pad Rings…都没连接上。
什么原因呢
什么办呢

网友:
做connect pg了吗?

楼主:
检查电源连接,脚本如下:
axgVeriPGConn
formDefault "Verify P/G Connectivity"
setFormField "Verify P/G Connectivity" "Std Cell Pin Connect" "ignore"
formOK "Verify P/G Connectivity"
完成后出现如下错误报告:
Cell timing_setup.err existed already. Delete it ...
Checking [VSS]:

ERROR: There are 44 floating shapes

ERROR: There are 4 floating pins

Checking [VDD]:

ERROR: There are 44 floating shapes

ERROR: There are 4 floating pins

Checked 2 nets, 2 have Errors
Update error cell ...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
两种可能
没有执行pc connection,或者确实是真实的没有连接
你可以把这个error cell load回去,就可以看到什么地方有问题了

楼主:
不好意思:如何将这个error cell load回去呢?刚学习Astro,什么都不懂!

网友:
具体的命令我也不记得了
大概是verify下面有个load error cell的命令,你把你的error cell load回去,显示的话就用你显示drc错误的那个命令
具体的命令你可以在astro上面查的
用functions "*error*"
可以查出来所有带error的command

网友(2009-09-21):
修改tdf可以的